力控报表请教

楼主(2010-11-02):
专家报表,怎么让时间从0:00:00开始?

网友A(2010-12-08):
插入一个data time控件,然后在脚本内和专家报表关联一下,就可以办到。

网友B(2011-01-25):
或者设置data time 的时间 settime()

楼主(2011-02-25):
还是不明白。我是做了一个查询按钮,点击弹出时间选择对话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明白。我是做了一个查询按钮,点击弹出时间选择对话框。

请如下操作:

 1.力控的专家报表选择“自定义报表”模式。

2. 查询按钮的左键动作里写脚本动作 #Report.SetTimePar(-1)

插播则消息呵:) 力控全国巡回研讨会于3月2日开始在全国24城市陆续召开!

欢迎前来交流,有意者请站短报名,有礼物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