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真空断路器

楼主(2010-11-02):
真空断路器的连锁功能能不能不要?要与不要的区别是什么?

请内行的师傅指点!没有积分请见谅!

网友A:
当然需要了,我们厂的高压柜都是有连锁的

允许电机启动 故障跳闸等等

举个例,一台球磨机,有三个稀油站,一个水阻柜

启动的之前你总要保证磨机的润滑是良好的吧

网友A:
允许就是当所有的油站是工作正常的时候给他一个闭合的触点使高压可以合闸

故障跳闸指的是上面这些设备有故障的时候,给高压柜XJ中间保护器一个信号。然后XJ 的触点给PLC发个跳闸命令

PLC跳闸出口使高压跳闸

网友B:
“真空断路器的连锁功能”指的是什么“连锁”?

网友C(2011-02-08):
高压真空断路器的连锁功能有几种:一,是机械联锁,是防止误入间隔;二,是电气联锁;三。是保护联锁,等等。你要说明是哪一种联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高压真空断路器的连锁功能有几种:一,是机械联锁,是防止误入间隔;二,是电气联锁;三。是保护联锁,等等。你要说明是哪一种联锁。

正好不懂这些,学习了!

网友E(2011-12-14):
高压柜是必须达到GB的五防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