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压真空断路器问题

楼主(2010-11-02):
真空断路器的闭锁能不能不要?要与不要的区别在哪里?

请内行的师傅指点一下,没有积分请见谅!

网友A:
防跳功能必须要,不要的话有可能损坏断路器;但低电压闭锁可以不要,这个闭锁只是为了在低电压下禁止启动,实际上可以通过外部判据来实现

楼主:
谢谢师傅指点!还有个问题就是我直流控制回路用施奈德C65N型的交流断路器行不行?直流用交流的负面影响都有哪些?

网友A:
主要是断开能力会变得较差,因为交流有过零点,在过零点会自然息弧,这样开关的灭弧能力不需要太高,但直流没有过零点,所以,就需要开关的灭弧能力大一些。如果负载不是很大,可以考虑交流代替直流,并且尽量不要带载分断,但裕量一定要留大些。当然,最正规的就是用直流断路器,施奈德有和c65n尺寸一样的直流微断,具体价钱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谢谢了,我对高压这一块不熟悉,现在这个合同真的把我快整死了。

网友B:
“真空断路器的闭锁”是什么“闭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真空断路器的闭锁”是什么“闭锁”了?

刘老师您好:我说的是真空断路器里面的一个闭锁回路,带了一个闭锁线圈。这个在真空断路器里面是可选的,我不是很清楚这个闭锁去掉以后,对整个设备有什么影响?您能不能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C:
是指“合闸闭锁”吗?是手车式还是固定式?

网友D(2012-02-06):
对:lenovo关于是指“合闸闭锁”吗?是手车式还是固定式?内容的回复:

合闸闭锁是一个压片,我们是手车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