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设计 完成者奖励百度分值200

楼主(2010-11-02):
江苏卫视 非诚勿扰选择器的原理图 和T型图

要求 1. 可以同时供24组选手使用的选择器。
2.每位选手面前的灯原始状态呈绿色,如果按下按钮表示否定意愿,面前的绿灯熄灭,红灯点亮。
3.每盏红灯点亮时有音响输出。
4.每轮选择之后结束之后复位一次
  谢谢各位啦

网友A:
很简单

留个联系方式  发给你

楼主:
zhy_19891204@126.com  谢谢哦

网友B:
有没有搞错啊我们上课做过这样的实验

网友C:
给你个思路,你自己试着写吧。程序很简单的。

至少需要24DI、24DO。

按下按钮,DI输入,相应DO输出。绿灯变红灯,并保持;音响输出1S。

24DO均有输出时,复位。进入下一轮。

楼主:
对:做人要厚道嘛 关于

很简单

留个联系方式  发给你

内容的回复:zhy_19891204@126.com 谢谢哦

楼主:
对:云锋 关于

给你个思路,你自己试着写吧。程序很简单的。

至少需要24DI、24DO。

按下按钮,DI输入,相应DO输出。绿灯变红灯,并保持;音响输出1S。

24DO均有输出时,复位。进入下一轮。

内容的回复:试了下 但是还是感觉不对  您写出来教教我呗

网友D:
对:云锋 关于

给你个思路,你自己试着写吧。程序很简单的。

至少需要24DI、24DO。

按下按钮,DI输入,相应DO输出。绿灯变红灯,并保持;音响输出1S。

24DO均有输出时,复位。进入下一轮。

内容的回复:24个输出不够用吧,红灯绿灯各占一个,24位选手,是48个,如果用继电器的话24个就够用了。继电器有常开也也有常闭。

网友E:
程序控制较简单

网友F:
用plc控制太浪费了,如此简单的逻辑用得着嘛

网友F:
呵呵,叫我说直接用单刀双掷开关算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叫我说直接用单刀双掷开关算了。

对,直接实际,而且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