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系统维修的误区

楼主(2010-11-02):
在先进的PLC控制系统中,设备在运行过程难免会出现故障,当你一时找不到问题的所在时,你是怎样来分析问题的呢?
  我遇到过很多自称懂PLC的电工,他们会以很自信的口气说程序坏了、程序出问题了,显得自已很高深。
  真的程序就那么容易出问题吗?

  PLC的程序包含:系统程序和用户程序两大部分。
  系统程序是存放在只读存储器(ROM)内的,在用户使用可编程器之前就已装入机内,并永久保存,在各种控制工作中并不要什么调整。
  用户程序是用户为达到某种控制目的采用编程语言自主编制的程序,当用于不同的控制目的时就要编制不同的程序,是存放在随机读写存储器(RAM)内,在掉电情况下容易丢失,所以在实际中配备电池或电容等掉电保护。
  系统程序是不会出错也不会丢失的。
  用户程序也几乎不会出错,唯一有可能性的是程序的丢失。在这种情况下厂家都会有备份提供的,不需要你去改,他也不给你改,有密码锁住的。
  所以当设备出显故障时不要去考虑程序的问题,应考虑的是外围接线有没有接触不良,外围元器件(传感器、行程开关等)有没有动作。 上一个动作没有完成,下一个动作是不会发生的。
  对工厂维修这一块来说,熟悉机器的原理、动作的过程非常重要的, 能判断元器件的好坏,懂得参数的意义, 问题基本都能够解决了。 至于程序能判断是否丢失(一般不用考虑,有时是不能初始化断电复位后就可)。

网友A:
PLC控制系统出现的故障,90%以上是PLC外围线路和设备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PLC控制系统出现的故障,90%以上是PLC外围线路和设备的原因。

网友C:
支持楼上,PLC故障率是极低的,大多属于PLC外围故障。PLC外围输入信号故障站大多数,输出部分故障有一定比例。

网友D: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PLC的内部输出继电器坏

网友E:
我做的系统常见故障,传感器损坏或移位、PLC电池没电、别人动了我程序。还没有程序坏了的事。

网友F:
PLC控制系统出现的故障,基本是PLC外围线路和设备的原因。

网友B:
公司现阶段有几百台PLC系统在现场调试,所有的问题会集中体现在人机交互中。也就是大部分问题,都能通过PLC采集并判断出来,所以现场调试人员第一感觉就是“程序”有问题。哎,没有办法,新手太多,不晓得问题都基本上是PLC外围不满足条件造成PLC报警出来的。

网友G:
看来意见比较一致。

对电气维修来说,PLC控制,先查看外部条件是否满足或检查外围电路。

网友H(2010-12-19):
前天又修了一台制造家具用的木板包边机,无图纸资料,机床内PLC是国内一不知名小厂的产品,故障表现为有电源向PLC输入,但是PLC灯全部不亮,无输出信号,该机以前被他人修理过,线路也被改动,现场观察初步认定是PLC故障,拆开PLC发现开关电源电容暴裂,保险电阻阻值为无限大,还有其他零件也有损坏,更换后通电试验,PLC恢复正常,装机后重调线路,机床工作正常.我在维修此类机床时发现PLC一般情况下程序控制部分不容易坏,多数情况损坏的是PLC内部的开关电源部分,和外围电路的器件.这一点正象饶歌所说的一样!

网友I:
  经常上论坛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各位大师分享的宝贵经验。

网友J:
先查看外部条件是否满足或检查外围电路------这对于电气维修人员来说是基本的常识了,可是总有人以为程序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不去从外围线路着手寻求思路、处理故障,看来还是基本功不到位啊!

网友K:
回复一下:外围故障多,硬件问题是故障高发点,我维修这么久都是外围故障引起的,但不能认同,程序没有缺陷。因为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很多程序员在设计过程中,都是在完好的条件下(思路)设计的,难免没有考虑到当某处出现异情时,会造成如何的关联动作,甚至危险性动作(特别经验欠缺的),表现出来的现况不得不让人认为程序的问题,虽说最终是硬件的问题,但使用这样的程序不得不打点折扣。

网友L:
赞同楼上的观点,一般情况下,查找故障首先考虑外围故障,但是有的程序本身编写时不够完美,有bug存在就另当别论了,我就遇到过这种事情:一条二手的产线,老外改造后,问题挺多,后来一边运行一边不断完善,直到现在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掉,非常偶然不定期的发生一次,就是不知道根本原因,做过一些尝试,故障发生次数有所减少,但未能彻底杜绝,头都大了,。

网友M:
PLC程序会掉电情况下容易丢失 谁跟你说的 不懂不要在这误人子弟。

网友N:
PLC程序容易丢失! 程序出问题了。

说这话的人就是250.

试想想,程序有问题,它还能运行到今天?如果需要,说需要增加新的功能,这才是合理的说法!

网友N:
我的监控人机画面,经常作一些信息提示:PLC没收到某某信号,请检查!这样维修人员就很简单了

网友K:
      哈哈,再说一次:不要认为程序不会有问题,有问题就不能运行?我们这里只要生产工艺没有改变,操作也没发生任何变化,不管你程序如何变化,都不认可你添加了新功能,但技术部门从程序使用的简单性、安全性,人机工程上给予认可。我想说谁能把程序作完美?我们都在努力做好,尽可能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比如对某关键信号源出现了故障(在全自动控制中),同时操作者进行了非法操作(误操作),机械与液压及气动关联元件能否处理好当前的状态(包括是否能进行能量锁定)方面进行受控,从而规避了人身的意外伤害和设备事故的发生。也许是我们水平问题,在目前我们与合作商没有谁敢说程序没问题的,我们都经常对所有运行的设备性能(完好性)进行评估,都有计划的进行CIP项目的改进工作。我们的设计理念中有安全第一,员工的生命在你的掌握中,生命不允许糟蹋。谢啦。

网友O:
引用 网友A:
PLC控制系统出现的故障,90%以上是PLC外围线路和设备的原因。

网友P:
QQ群118928925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网友K:
赞同楼上的,这么多年都是外围故障与设备本身的故障,这么多年也受尽了苦头。因为:每次到机械、液压和气动不能实现的功能时,工程师们嘴上都会喷出:电气永远都是为机械(包括其他)服务的。哪有人还关心你这一改动会付出多少代价。明明从其他方面可以简单、安全实现,为了效率见效快,电气上吧!以后什么问题当然都归“电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