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计算电机功率与电机电流?

楼主(2010-11-02):
请教:怎样计算电机功率与电机电流?

网友A:
     首先,你的是三相的马达还是单相的马达,一般电机的铭牌上面都有啊!任意知道功率或电流都可以算出另一个,如果都不知道!你可以测量电阻或是开电测量电流。通过公式算出来,一般大一点的马达有经验的师傅一看体积就知道是多少功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     首先,你的是三相的马达还是单相的马达,一般电机的铭牌上面都有啊!任意知道功率或电流都可以算出另一个,如果都不知道!你可以测量电阻或是开电测量电流。通过公式算出来,一般大一点的马达有经验的师傅一看体积就知道是多少功率了!

指点一下公式、谢谢!

网友B:
P=UI(U电压I电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P=UI(U电压I电流)

请问:知道了电机的功率、怎样算电机接触器的安数?

网友D:
三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单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答案不知是否满意

网友D:
三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单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I:电流

P:功率

U:电压

COSφ :功率因数

网友C:
对:yeliyun 关于

三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单相功率求其电流:
I=P/U/COSφ
I:电流

P:功率

U:电压

COSφ :功率因数

内容的回复:

请问是这样吗? 电流=功率÷电压÷功率因数 (三相功率求其电流) 谢谢!

网友E:
不对吧!应该是P=1.732 * U * I *COSφ功率因数,电机取0.7~0.8)
带入数据可以求电流
常用380V电机,一个千瓦2A的电流。

网友F:
对:jiabin1213 关于不对吧!应该是P=1.732 * U * I *COSφ功率因数,电机取0.7~0.8)
带入数据可以求电流
常用380V电机,一个千瓦2A的电流。
内容的回复:

网友G:
单相电机:p= U * I *COSφ

三相电机:P=1.732 * U * I *COSφ

网友H:
三相异步电动机最间单的通用算法 功率X2约等电流

网友I:
三相异步电动机(4极电机380V)最间单的通用算法 功率X2约等电流 ,如2.2KW电机,额定电流在4.5A左右

单相电机:p= U * I *COSφ

三相电机:P=1.732 * U * I *COSφ

威廉古堡、

网友:
对:heima1008 关于

三相异步电动机(4极电机380V)最间单的通用算法 功率X2约等电流 ,如2.2KW电机,额定电流在4.5A左右

单相电机:p= U * I *COSφ

三相电机:P=1.732 * U * I *COSφ

内容的回复:

非常感谢!!!

威廉古堡、

网友:
非常感谢在此留言的朋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