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绝对寻址命令DRVA中负号和方向信号Y的作用?

楼主(2010-11-02):
在用PLSY作脉冲输出时,只要方向信号Y通,就反转。我想问一下,就是DRVA中,脉冲输出个数为负数时是不是或方向信号Y通时,一样反转?谢谢

网友A:
DRVA指令中,脉冲的正负号对应正反转,而方向信号为反馈信号,是只读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VA指令中,脉冲的正负号对应正反转,而方向信号为反馈信号,是只读参数。

我在ddrvi中脉冲个数为负数时,伺服电机是不是也应该反转呢,实际是我给了脉冲个数为负,但还是朝一个方向转动,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请问你的PLC与伺服的配线是否为脉冲+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请问你的PLC与伺服的配线是否为脉冲+方向?

是的

网友A:
如果你的配线没有错误,应该就是伺服的模式设置了,确认一下伺服脉冲接收方式设置为脉冲+方向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