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台达PLC通讯问题

楼主(2010-11-02):
两台台达PLC通讯的时候如何实现一台PLC控制另外一台PLC的输出?怎么主机使用MODWR指令将从机的输出MODBUS地址写入1不能将Y导通?即通过MODWR K2 H500 H1指令不能将2号站的Y0接通?其他寄存器的数据能正常传输。

网友A:
“即通过MODWR K2 H500 H1指令不能将2号站的Y0接通?”

2号站PLC程序中是否有对Y0的赋值?(比如OUT Y0,RST Y0等)

楼主:
MODWR K2 H500 H1中的H500就是2好站的Y0啊,就是说在主站中将2号站的Y0置1,可以吗?

网友A:
可以置1。但从站中如果有RST Y0指令,则Y0仍会被置0。

网友B(2018-01-04):
你好,两台plc通讯,modwr k2 h500 k1 从站y0不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