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atic manager 打不开

楼主(2010-11-02):
莫名其妙的就不能用了,别的软件都能正常使用

 大家 能不能给我想个解决办法?

具体错误为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Runtime Error!

program: c:\program files\Simens\Step7\S7BIN\S7tgtobox.exe

abnormal program termination

网友A:
可以考虑找同事或者附件的朋友将“S7tgtobox.exe ”覆盖现在已经安装的同样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考虑找同事或者附件的朋友将“S7tgtobox.exe ”覆盖现在已经安装的同样文件

经实验,这个方法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A:
那就只能考虑重新安装啦

网友B(2012-01-11):
不 用 装系统,要在组件里面从新启动下

网友C(2012-09-23):
以上方法都还是不行,待求解

网友D:
   S7tgtobox.exe  文件复制不能用的话,只能正常卸载后重装安装 S7 软件吧 !不过 ,SIEMENS 软件安装出错是很麻烦的事,建议装好后系统备份这样只需要还原就行

网友E:
重新装系统,然后直接装S7-300软件,再备份.

网友F:
最彻底,有效的方法----------重新装系统,然后直接装S7-300软件,再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