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ido PLC与PC忽然通讯不上了

楼主(2010-11-02):
twido的PLC,编程电缆是TSXPCX1031-C(串口通讯的那种)。原来一直是好好的,前两天有个学生拿去做实验,他的电脑是没有串口的,于是就加了一个usb转串口的东西,据他所说,加上去后发现twidosoft和PLC怎么都通讯不上,后来回到开始能下载程序的电脑上,发现之前能通讯上的电脑现在也连不上了。

我检查了我的电脑设备管理器,串口只有一个COM1,波特率什么的都是默认的,twidosoft中也只能选COM1。

不知道这个通讯不上的问题现在怎么解决?

还有,我编程电缆上的旋钮拨到2就没动过,应该不会是电缆的问题。

网友A:
不会是USB转串口的线把 通讯线给烧了吧。

网友B(2011-01-22):
twdio要被施耐德刚刚推出的M218替代,这是一款功能强大,基于SOMACHINE 软平台的编程软件。青岛凌远工控设备有限公司是施耐德电气山东区域SD 级代理商,专业代理施耐德全系列产品,公司技术势力雄厚。

孙勇伟: 186 6396 9295

网友C:
没事,重启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2013-03-11):
twido   PLC长时间断电停用会丢程序吗?

网友E(2013-11-06):
驱动中串口选错了 不是COM1 去电脑硬件中找到对应的虚拟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