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和机械万用表的区别

楼主(2010-11-02):
现在虽然都已经普及了数字万用表,但是在某些场合还是机械万用表比较适合,有时数字万用表测量的电压等不能完全反映真实情况。大家可以讨论一下万用表之间的优缺点阿?以后使用中要注意点。

网友A:
数字万用表使用时,输入有误差

机械万用表使用时,读数不太准确

楼主:
我看见很多修电视机还是喜欢用机械万用表的。

网友B:
两者各有千秋,使用场合各有差异。我是两个表都用。而且用了以后还要互相比较测量数值。

网友C:
有时数字表还不如机械表测量准确。机械表在测量时能够很直观的看出电量变化趋势

网友D:
两种都用!
机械表对瞬间电压电流变化表现明显,数字表反映迟钝!测瞬间电压电流用机械表。
测量电阻,还是数字表来的方便,准确并且不要频繁换档和调零。

网友E:
看具体在什么场合用,各有各的妙用

网友F:
受教了,我个人还是偏重于机械万能表

楼主:
虽然数字万用表种类很多,但基本工作原理则是大同小异。都是把被测的模拟量转化成数字量显示。所以最关键的是模数转换电路。

它主要由直流数字电压表DVM(Digital Vo1tMeter),它由阻容滤波器、前置放大器、模数转换器A/D(Anal0g一to—Digital)、发光二极管显示器LED(LiGht EnittingDiode)或液晶显示器LCD(Light Crystal Disdiay)及保护电路等组成。

在数字电压表的基础上再增加交流一直流转换器AC/DC、电流一电压转换器I/v和电阻一电压转换器Ω/V,就构成了数字万用表的基本部分。当然,由于具体结构的不同,功能的强弱不同,每种表还有其各自复杂程度不同的特殊附加电路。

楼主:
指针式万用表主要由表头(测量机构)、测量线路和转换齐关组成。万用表可以制作成便携式或袖珍式。万用表的刻度盘、转换开关、调零旋钮以及接线柱(或插孔)装置在面板上。形式不同的万用表外形布置不完全相同,但其内部结构基本是一致的。图1示出的是指针式万用表的外形结构示意图。

  指针式万用表在结构上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测量机构(又称表头)、测量线路和转换开关。

  (1)表头 万用表通常用高灵敏度的磁电式直流微安表作表头。表头刻度盘上有多种电量和多种量程的刻度。表头是万用表的关键部件,灵敏度、准确度、 等级、阻尼、升降差等大部分技术指标都取决于表头的性能。

  灵敏度是万用表的重要技术指标之一,常用万用表表头满刻度电流为十几微安至几百微安,表头的满刻度电流越小,其灵敏度越高,表头特性也就越好,同时功率损耗和对被测电路的影响也越小。

  (2)测量线路 测量线路的主要作用是把被测电量的形式转变成测量机构能接受的电量的形式,如将被测的直流大电流通过分流电阻变换成表头能够接受的微弱电流;将被测的直流高电压通过分压电阻变换成表头能够接受的低电压;将被测的交流电流(电压)通过整流器变换为表头能够接受的直流电流(电压)等。测量线路主要由各种类型、各种规格的电阻元件(如绕线电阻、金属膜电阻、碳膜电阻、电位器等)和整流器件(如二极管)组成。

  测量线路是万用表实现多种电量、多量程变换的电路。测量线路的改进,可使仪表的功能增多,操作方便,体积减小。

  (3)转换开关 转换开关用来切换不同的测量线路,实现多种电量和多种量程的选择。一般指针式万用表中均采用机械式转换开关,它由动触点和静触点组成。动触点又称为“刀”,静触点又称为“掷”,因而机械式转换开关又称为刀掷转换开关。该类型开关静触点固定在测量电路板上,动触点装在转轴上。转换开关旋转时,转轴带动动触点旋转,当动触点与某一挡位的静触点接触时,就接通了该挡的测量电路,实现了不同测量电路的切换。对转换开关的要求是转动灵活、接触良好。

楼主:
估计上万元的数字万用表反应应该会快一点的。

网友G:
维修时还是偏爱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D:
估计上万元的数字万用表反应应该会快一点的。

-------------------------------------------------------------

呵呵,一旦误操作,上万元就飞了!

网友H:
我个人认为机械表比数字表要好,机械表万一测错了还是可以修一下,要是数字表就完蛋了。

网友I:
指针式和数字式万用表,各有优缺点,针对不同的场合使用不同的万用表更好一些。

网友J:
总的来讲就是个有优点,呵呵

网友K:
    数字万用表显示直观,测量误差较小,但误测时表损坏严重,使用者要严谨操作。指针式万用表读数要换算,显示精度较差,使用不当会烧保险丝,或只损坏一档。

网友L:
指针式万用表的指针一晃一晃的,很有质感,但是线性度要差一些,实际值和量程相差的多时,误差比数字表稍大些

网友M(2010-12-07):
关键是看设备的精度。

网友N:
弱弱的顶下。。。。。

网友O:
电压电阻这些用数字表,二极管,三极管就用指针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