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嗡嗡声的原因?

楼主(2010-11-03):
电机噪音大一般有两方面的原因:机械方面和电气方面。
  1,机械方面的原因
A:判断方法:先用直观法检查是否是电机方面的问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先将电机的负载脱开,再将电机直接用50Hz工频电源拖动。如果噪音依然,那么100%是减速电机的问题。如果噪音明显减小,那么减速电机一般情况下没有问题,  如:电机冷却风扇损坏或刮擦电机外壳,电机固定不稳等。电机轴承损坏等这方面的情况好处理一些,只要能找问题所在点一般好处理。
  2,电气方面
  (1)变频器载波频率设置太低
  可以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但这时又会带来一些问题,如果载波频率调得太高,又会对其它设备造成干扰,尤其是当采用PLC通讯方式时,同时载波频率调得太高会降低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因此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设置载波频率。
  (2)电机共振
  有时,电机在运行时的某一频段会产生机械共振。这时可以利用变频器的跳频设置方法。一般变频器都有“跳频”设置,其作用是:设置电机共振的频率,当变频器运行到此频段时,跳过此段频率,避免电机产生共振。
  (3)电机带负载能力降低
  有时电机长时间使用后,或电机质量不好,带负载能力会降低。这里电机的噪音也会比正常时大。

楼主:
开关频率调节到8KHZ或者12KHZ

网友A:
电机的嗡嗡响可能是电磁噪音或机械噪音,电磁噪音就调整变频器的载频,机械噪音就调整变频器的输出频率

楼主:
实事证明,调节开关频率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楼主:
即使调小了,但是还是有的,对于噪音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解决办法。

楼主:
最近听说可以用变频器参数里的电机识别来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