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频率在上升,而补水压力还在下降?

楼主(2010-11-03):
1、设备是热水供暖锅炉房的补水泵恒压PID控制系统;

2、在调试中发现,现场监测水压表读数下降时,变频器的频率开始上升;

3、当变频器的频率上升到44HZ(设定上限)时,现场监测水压表读数还不上升,而且还在下降!

4、过一会儿,现场监测水压表读数压力才开始上升;

5、你说这个现象正常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A:
    PID参数还需调整

网友B:
泵吸入了气体??????

楼主:
为了大家便于分析,先介绍一下系统的工作原理;

1、热水供暖锅炉系统由于漏水而压力下降;

2、补水泵的作用是,通过给系统补水使系统压力恢复;

3、当系统漏水与补水相等时,系统压力恒定!

网友C:
管道内有残余气体,致使管道内水上不去。

楼主:
由于管道始终充满水,所以不是管道有气体的原因!

网友C:
若水始终流入锅炉的化应该这样解释了

一、可能是系统滞后时间太大,造成控制系统的时间常数大。

二、锅炉内属于高压水,冷水注入锅炉蒸发量很大,造成冷水的补充量小于系统的漏水量。

三、泵出口阀门开启小,虽然变频输出变大,但泵出口流量并不大,只有达到上限时,锅炉给水才大于锅炉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补充量小于系统的漏水量。……

1、补充量小于系统的漏水量,所以系统压力减小;

2、由于系统压力小于给定值,PID当然使变频器的频率升高;

网友C:
若真是补水量小于漏水量,致使变频达到上限时,水位才上升,那么系统设计很不合理,即进水管道管径小于出水管径很多,这是很让人费解的,一般的设计都留有余地。因此偶认为其泵出口阀门开启太小,造成节流太大,致使进水流量上不去。

网友D:
你的显示的压力表与你的变频器拖动的水泵是不是太远了,或是你的压力表安装的地方管径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显示的压力表与你的变频器拖动的水泵是不是太远了,或是你的压力表安装的地方管径较大.

有这方面的原因,你的发言正确!

网友E:
系统惯性太大 加大供水泵

楼主:
引用 网友E:
系统惯性太大 加大供水泵

正确,加大供水泵的功率!

网友F:
1、补水泵在供暖系统中是一种长见设备。一般情况下选型较小,主要考虑系统正常运行需要,在初期系统上水,系统大量缺水的情况下,一般都超流。

2、补水泵的定压点(即远传压力表、压变)要安装在系统回水母管上,不要离循环泵吸口过近,或采用旁通管定压方式。

3、不建议采用变频器只带的PID调节,建议使用给水控制器调节,原因是设定压力方便、直观,启动频率可调,避免底转数下运行时间过长,无法克服管道水压阻力,造成泵体过热、汽化。

网友G:
系统惯性太大,你可以调节下变频器的PID参数试一下。

网友H(2011-02-16):
这个问题要现场看设备管道阀门配置是否合理、水泵流量、扬程是否有余量、PID参数调节是否合适、变频器参数调节是否合理、现场多试验,多思考,没有找不到的问题。

网友I(2012-06-18):
反转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