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压力补水泵变频PID控制,压力始终在给定压力或给定压力以下运行?

楼主(2010-11-03):
1、设备是热水供暖锅炉房的补水泵恒压PID控制系统;

2、在调试中发现,系统压力大多数情况是控制在设定压力,但时不时的压力会掉下来,然后补水再回到给定压力

5、你说这个现象正常吗?原因是什么?

网友A:
这就是控制过程,叫外部扰动,非常好如果你认为下降太多请将比例作用加大就可以

网友B:
笑看瓜怂,一头又一头前赴后继,把个怂事,PID滴胡球弄

嘿嘿嘿~~~~~~~~~~~~~~

网友C:
补水不能关闭 只能改变流量

楼主:
时不时的压力会掉下来,然后补水再回到给定压力,说明补水泵的功率太小!

网友D:
补水泵只起变频定压的作用。时不时压力会掉下来,很明显是管网缺水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水泵只起变频定压的作用。时不时压力会掉下来,很明显是管网缺水嘛。

1、“很明显是管网缺水嘛。”,或者漏水严重;

2、也可以说补水功率偏小 ,应加大补水泵的功率!

网友E:
1、系统丢水(要看日补水量来决定)

2、指挥阀不严(停泵后看是否往水箱座水)

3、和补水泵功率大小一般没有多大关系。

楼主:
1、系统只能漏水,不可能增水;

2、如果漏水量大,补水量小;

3、所以系统很难看到压力上行的情况;

网友F:
1,排污、漏水

2,冷热交换后密度有变化,体积有变化

好像与PID没啥关系。

网友G(2010-12-12):
供热负荷波动大而同时锅炉选型不当,规格选小了就会导致锅炉锅筒水位波动剧烈。另外如果锅炉是没有过饱和加热器的,多数会出现虚假水位,用多冲量反馈控制系统来稳定水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