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运动控制中伺服的速度环 位置环的KI KP类参数怎么计算?

楼主(2010-11-03):
请问运动控制中伺服的速度环 位置环的KI KP类参数怎么计算?

网友A:
KI和KP不是同时计算的,可以通过设置KI的值然后在用示波器看电流和速度曲线来不断的修正KP值,计算的值偏差太大,往往无法使电机和驱动器得到最优化的配合,有问题可以加我Q83586048,研究一下

网友B:
根据电机参数建模导出Kp,Ki的理论方法建议看书学习,实际应用多数还是靠经验手动调节。

网友C:
见过很多书里有计算的推导,但是没见过真的有人算,甚至没有听说过谁在实际应用中是算的。都是根据经验尝试而已,理论知识只是用来指导尝试的大致方向,比如在当前基础上,参数是应该增加还是减少。

楼主:
谢谢各位!主要想知道一个参考值,在调节的时候少走点弯路,现目前用的一款伺服这些参数居然都为0,调节起来很麻烦

网友B:
如果是用伺服,不建议走依据模型定参数的路子,除非应用者真是擅长控制系统的建模和分析。只是国内这样的应用者太少,就算是开放者中也未必能 多!

网友D:
本人也有点浅薄的概述,因系统而异,现在基本都是先确定一个方向,然后再凑试法调节。相关的理论也有,但是计算出来的数值一般偏差较大。

网友C:
“谢谢各位!主要想知道一个参考值,在调节的时候少走点弯路,现目前用的一款伺服这些参数居然都为0,调节起来很麻烦”
不知道品牌型号,不知道机械结构,没有人敢给您参考值的

网友E:
建完整的控制系统模型,然后仿真,按照自己的要求调整,看瞬态响应是否符合要求,有无过冲,多长时间到达

稳态等。手头有仿真软件比较好办,没有的话用matlab自己算。很麻烦的,尤其是实际系统和模型的偏差相当难处理。

这样可以大概得到一个参数范围,然后到实际系统中再微调。还有办法是做实际系统的辨识,系统比较简单(没太大

的非线性)会好办点儿。我们建一个相对简单的非线性机械运动模型两个学生花了有一个月,用adams做的,但还是不完整

齿形带模型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项目还是对付过去了,几个参数实际调整结果和仿真差别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