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台达DVP485通讯如何连线?

楼主(2010-11-03):
台达B系列触摸屏与台达DVP485通讯如何连线?我在B系列触摸屏资料上没找到。

网友A:
同品牌是最好做通讯的。

看一下触摸屏资料上有无通讯口的引脚定义。

网友B:
随机的安装手册有引脚定义。人机是1正6负。两边正接正,负接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