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装置故障

楼主(2010-11-03):
欧陆直流调速装置型号:591p/0380/500/0041/uk/an/0/230/0。故障现象为D5、D6无输出,请各位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欧陆直流调速维修技术交流013830812651

网友B:
欧陆直流调速装没有准备好,你看一下故障菜单里面有没有故障代码!

网友C:
590有无故障报警,检查外部接线是否正确(D5、D6)

网友D:
D6D5应该是接主回路接触器,那控制回路正常吗?启动信号有了吗?这个现象应该不会出现报警信息的。

网友E:
查查电源板上的继电器有没有动作、触点有没有问题

网友F:
启动/停止电路的继电器是否正常?

网友G:
]检查下给定运行启动信号了吗

网友H:
欧陆590C所有配件及快速维修@!!15822072968

网友I:
在“诊断菜单”中看一下 C3 是否为 ON .

网友J:
主回路的交流接触器是否吸合,即能判断D5D6有没有输出220V的交流电压。

网友J:
或者用完用表检测一下就知道是否报警错误了?

网友K:
启动停止的继电器故障造成的北京配电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