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择开门断电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们准备在机床电柜门上装一个开门断电开关,一打开后门整个电柜都没电。由于我们门的结构很简单,说得不好听就是一块板,所以现在想选择结构很简单的断电门开关,就和微动开关差不多的结构,门压着开关上的按钮就通电。请问选微动开关可以吗?如果不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可以需要注意哪些参数。目前需要两种。1、机床总功率3KW 单相
2、机床总功率4.5KW 三相

网友A:
可以,直接接控制回路就行了。

网友B:
你可以选一种行程开关,来断控制回路的电。

网友C:
    机床上的开门断电开关,以前见过一种,其碰杆可拉出来,而使触点接通,以便于检修;但我很久没注意这方面了,具体型号等不知道。
    也见过使用微动开关或行程开关的。

网友D:
用途
  LMK1-11门开关用于安装在电柜门内边侧,电柜门关合时,推压其操动杆可接通电源开关。当打开电柜门时,其操动杆自行复位可切断电源开关。在电柜门打开情况下,手动操作动杆,亦可使电源开关接通,满足调整或修理电气系统的需要。此刻再度关门,门开关再置到压合状态,完成自动复原。本开关适应交流50Hz、电压至250V电路。
产品标准
  ·符合GB/T14048.1-93、GB5226。
  ·正常工作条件
  ·海拔高度:不超过2000m
  ·周围空气温度:-5℃~+40℃
  ·大气相对湿度:不超过90%(25℃时)
  ·污染等级:3级
  ·安装类别:II
  ·TH型适用湿热带气候

网友E:
利用微动开关的触点来控制电源开关的电子脱口器的线圈就可以了,脱扣器是附件

网友F(2012-04-29):
有谁知道哪里可以买到LMK1-11

网友G:
这种开关买电气的的应该都有吧!

网友H:
欧姆龙1ZAP2/1VAP2就是门开关

可以上网找相关资料

网友I:
  1. 装个常闭的限位开关
  2. 限位开关和门的开关实现控制
  3. 把常闭信号串到主回路电源的控制线路中

网友J(2012-09-09):
选择最简单的行程开关就可以搞定啦

网友K(2013-11-05):
这个基本什么微动开关和行程开关都行。 不用买,你看你手上有什么开关就用什么开关。

网友L:
对的,都可以,微动动开关行程开关都可以的。

网友M(2013-12-08):
非接触的接近开关也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