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松下FP0-C32T-F与步进电机接线问题~~~

楼主(2010-11-03):
本人初接触PLC,现做一课程实验,要求使用松下FP0-C32T-F型号PLC控制步进电机,电机型号为斯达17HS001,电机驱动为SH-2H042Mb,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线,望各位高手大虾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方向信号 脉冲信号 加电阻

没什么别的特殊的了

网友B:
呵呵,楼上,正解啊,控制步进驱动器,就那么点东西啊

接线的话,你参考步进驱动器说明书啊

网友C:
请教大家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启动了,关不掉。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方向信号 脉冲信号 加电阻

没什么别的特殊的了

内容的回复:

嗯,谢谢了~~~

网友D:
请问X0和X1是什么信号?

楼主:
对:ac 米兰 关于

方向信号 脉冲信号 加电阻

没什么别的特殊的了

内容的回复: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PLC应该输出几个信号?电机驱动上面的CP+   CP-   DIR+    DIR-这四个端口应该怎么连接?谢谢!

楼主:
对:無与倫比 关于

请问X0和X1是什么信号?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输入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家帮我看看是啥问题,启动了,关不掉。

你关这个要用DT9052来强制关断。用F169吧。

网友F:
你只要把F1的数值K-5000000的数值改成你要走的距离就可以了

网友F(2011-01-06):
对:panyun501hao 关于回复内容:
对:ac 米兰 关于

方向信号 脉冲信号 加电阻

没什么别的特殊的了

内容的回复:

现在我想请问一下PLC应该输出几个信号?电机驱动上面的CP+   CP-   DIR+    DIR-这四个端口应该怎么连接?谢谢!
内容的回复:

你只要把CP+、DIR+两个短接到24V;CP-接脉冲信号Y0,DIR-接正反信号Y2就可以了。前提PLC是NPN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