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压液位计液位值与温度的影响

楼主(2010-11-03):
请教各位工控友:
今天发现一个现象如下:
有一反应釜,当料排空后,釜内的温度为70度,液位显示为7%,
冷却到30度是,液位指示为2%。
此差压变送器是单法兰毛细管,法兰在釜子的下端,上端用导压管连至
釜顶,导压管内常通氮气,釜内连通对大气的排气管。
可以理解温度的变化引起变送器毛细管内填充液的压力变化,从而
影响测量值,现在考虑的是反应过程如是批次升温,那么升温前和
升温后釜内料的液位就有差异,会影响到反应量。
希望大家赐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当料排空后,釜内的温度为70度,液位显示为7%, 冷却到30度是,液位指示为2%

建议选个茅坑,把破表扔进去吃屎算球咧~~~~~~~~~

网友B:
哈哈,要仍表的话基本上一切用密度测量液位的仪表都得扔了。

温度升高,密度变化,基本上是肯定的,那么通过静压测液位的仪表受介质温度的影响也是肯定的,不过不会那么明显,除非里面发生化学反应,密度改变很大。

出现以上变化明显的原因,可能是单法兰被介质糊死,或里面有憋压现象,再者安装单法兰时密封垫可能碰到膜盒,所以要拆下单法兰看看膜盒是否有损伤,也有可能介质没有放完,最后有一定的误差,只有拆表检验才能确定仪表的好坏。

网友C:
这个原因就是毛细管内填充液有气泡。

网友A:
嘿嘿嘿,,,楼主把料都排空咧,,,还扯啥子密度变化?~~~~~~~~~~···嘻嘻嘻嘻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 请教了生产厂家的服务工程师,他们也没碰到如此情况过。
我做了个实验,将此表在水浴中加热,液位显示值有变化,90度时,液位从
起始的零升到了5%,温度稳定一段时间后液位值又降到了2%,初步估计
法兰处的温度传递到变送器膜片处是有时间过程和损失的,所以变送器虽然有温度
补偿功能,但有响应延迟。具体如何继续做实验论证。

网友A:
嘿嘿嘿,,,,,,,

这种现象,有些文献称作传感器的热迟滞

若称作传感器的热不确定性、或热不稳定性,会更贴切一些

变化有规律可循,才能补偿

不确定性,只能采取工艺措施限制其量值,是木法采用硬件或软件方法,补偿它滴~~~~~~~~~

造传感器,考虑陡冷陡热因素,

若能将零位的热不确定性,控制在±0.2%FS之内,那都是大师

若不能将零位的热不确定性,控制在±1.2%FS之内,那都是大粪

有些工程师,蛆一样滴活在粪中,,,

他只知道品尝金黄的新鲜巴巴,和消化黑绿滴旧巴巴,,,他不知道啥叫肮脏啥叫臭~~~~~~~~~

嘻嘻嘻嘻

网友B:
若真是由于毛细管内硅油的影响引起的,只能说明这表的制造工艺不行,“釜内的温度为70度,液位显示为7%, 冷却到30度是,液位指示为2%。 ”这也太离谱了。
所以同意1楼的观点,直接把它扔到茅坑里算了。

网友D:
毛细管的问题有些可能,但不完全确认,只能能说根据厂商的技术数据可以看到,毛细管填充液对于温度变化的改变,或许从这里LZ可以查到些什么

网友E:
兄弟 别用国产货 !!!!

网友A:
.

楼上的G8,是根洋枪,,,

管管上激光烧有,全球唯一防伪编码:No.32784893428943djh43nmx032qo6577788peddf8skljcc087760982316

.

.

嘻嘻嘻

楼主:
谢谢各位。相信是表的问题

网友F:
有时上部的负压室可能有点堵或正压室的部位有一团料积着都会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