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可以带多台电动机吗?

楼主(2010-11-03):
变频器一拖多的各电机保护:各台电机前一般根据电机功率配一个小型空气开关,一只交流接触器以及一个热继电器,如果空气开关带热保护则可不用热继电器,如果是N台电机同时起动,同时停止则可不用接触器。7 c K/ d) b j @
感谢大家的参与,变频器一拖多在某些行业应用非常广泛,一台变频器带七八台甚至十来台电机是家常便饭,比如在化纤工业中,一台计量泵变频器带多台计量泵电机,一台导丝盘变频器带多台导丝盘电机,同一台变频器所带的这些电机功率都是相同的。
) c$ b‘ D. r$ T9 t6 y: `这就带来了变频器的容量应该如何选择,各台电机怎么保护的问题。
6 D( h6 Z8 E‘ R变频器技术文章来源:http://bbs.comeon365.com/index_3.html

网友A:
理论上是可以,但是问题是:30kw变频同时带2 个15kw电机,当一台过载断开时,相当于30kw变频带15kw电机,不知道是否有影响,

网友A:
至于变频容量选择要看每个电机是否有过载情况,否则直接相加就可以了

网友B:
变频器的容量通常选电机容量的总和,各台电机的保护根据电机的容量自带热继电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