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电动机有问题还是变频的问题呀

楼主(2010-11-03):
三菱步进电机不转,有震动,嗡嗡声什么原因
控制器也换了
控制器显示过载
能够工作的时候力矩也特小

网友A:
你用的是什么电机?步进?还是交流异步?步进电机无力,怎么又扯上变频器?

楼主:
当然是异步电机了。为什么转矩那么小呀,显示器显示过载,我都把负载都卸掉了了,要坏不能两台都同时坏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那

谢谢。现在急

网友B:
你查查是不是欠压,引起过载。量量电压。

网友C:
相序错了

网友D:
建议您多说几句,讲详细一点。省的别人瞎猜。

网友A:
楼主使用的是直流步进电机?还是变频驱动普通交流异步电机?猜中有奖!

网友E:
输出接触器缺相了吧!

网友F:
应该是相序错掉了 ,,,,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建议您多说几句,讲详细一点。省的别人瞎猜。

网友H:
希望你能讲清楚到底是异步电机还是步进电机,伺服控制器还是变频器,症状尽量写明白。

网友I:
看下说明书吧,调整下参数,

网友J:
问题说的不清楚?让人咋答呀?

楼主:
谢谢大家了。那天我就把故障解决了。就是缺相 引起的震动,不能正常地切割磁感线造成电磁转矩减小和转速下降

网友K:
楼主用的应该伺服电机,那么控制器也是伺服电机控制器

网友K:
停电重新启动还是一样的故障显示吗?

网友L:
查看你电机的负载是不是有机械卡住的地方。

网友M:
讨论了半天,我现在连工控都搞不清。是小弟技术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