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与MM440 USS通讯

楼主(2010-11-03):
S7-200与MM440 USS通讯

网友A:
学习一下!请问楼主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怎么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学习一下!请问楼主子程序和中断程序怎么写啊?

楼主使用的是软件自带的USS库。

网友C:
好像不对吧,电流和频率不能同时读吧?

网友A:
请问一下楼主读变频器的参数值是设定param的值吗?param怎么设定!是多少是读取变频器的频率值?

网友D:
此类技术帖,加精。

网友E(2013-01-31):
请问我在通信的时候USS-CTRL  error出现19是什么问题,参数设置和楼主的一样

网友F(2013-06-29):
谢谢楼主,学习了,这样的好帖今后多发一点。

网友G:
西门子plc触摸屏modbus协议可以选用无线数据收发器来传输dw-m01

网友H(2016-05-14):
请问我想把变频器0设成当前变频器是把USSINIT中ACTIVE设成16#1,在USS_CTAL中DRIVE设成0.这样对吗。同时变频运行的频率是VD20给的值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