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说的设备功率是指有功还是无功功率

楼主(2010-11-03):
我们常说的设备功率是指有功还是无功功率,另外用这个公式P=U*I  计算出来的是什么功率。

网友A:
是额定输出(有功)功率。

公式P=U*I不适用于电机功率计算。

网友B:
指的是有功功率,用这个公式算出来的是有公功率,这个公式试用于单相纯电阻性负载,隔行如隔山,

楼主:
谢谢朋友的回答,明白了,找了好久才找到我发的东西上,好像网站改版了,以前很容易找到的。

我是学仪表的,以前只是简单的把公式拿过来应用,从没细想过,前几天遇到才发现这个问题。学习了。

网友C:
此公式算出来的应是视在功率,但单纯说设备功率应指有功功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此公式算出来的应是视在功率,但单纯说设备功率应指有功功率。

赞同,不过有时候也得看具体情况,最好是通过功率的单位来确认,如果是瓦或者千瓦,那肯定就是有功功率,如果是伏安,那肯定是视在功率。

楼主(2011-01-01):
                         谢谢各位,继续学习

网友E:
如果是电机的话那么铭牌所标的功率就是轴所输出的功率

网友F:
设备功率如果为明确区分三只功率,一般指有功功率。那更是是计算纯电阻负载时有功功率的

网友G(2011-03-23):
不错,是有功功率,P=iu. I,U分别是电流,电压有效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