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过负荷为什么会烧总零线端子,怎么不烧总火线啊

楼主(2010-11-03):
各位朋友:

我们单位的小配电箱总零线几乎烧断了,维修人员说用电过负荷,为什么会烧总零线,怎么不烧总火线啊,而且为啥断路器不动作啊

10A的断路器带3个插座

负荷如下:空调1000W+1000W微波炉+400W饮水机+500W冰箱

从总零排处烧断,总零线接端子处烧断,分零线接端子处烧断,那位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A:
你们那电箱配得总零线线径小了吃不起你那么多负载吧?是几平方的线?断路器是起短路保护的作用。

网友B:
统一楼上的,该市零线小了

网友C:
看看三相平衡不,不平衡也容易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D:
肯定是端子和零线排接触不好,甚至没压紧

网友E:
记得原来办公场所一旦将空调全部运行的时候,很容易就跳闸了,开始没有注意,后来才发现断路器某一相输出端子接触有点松动,从外表上来看该相接近断路器输出部分的绝缘层与其他两相相比明显黄一些。

网友F:
    综合以上所述,检查零线线径是否偏小、是否有接触不良情况;另,可看看三相是否平衡。

    嘿嘿,特来顶个帖子。

网友G:
1, 断路器不动作是正常, 因为它不是空开呀,没有那么多的保护功能

2,零线的端子和排接触不好,甚至没压紧,产生跳火现象

3,零线可能太小啦

网友H:
零线肯定小了,没其他原因

网友I(2011-01-19):
引用 网友H:
零线肯定小了,没其他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端子和零线排接触不好,甚至没压紧
偶也是这么认为的,先查接触问题,再者看零线线径。看搂住所诉,这个好像是单相供电,按理说这三个负荷同时开,10A的断路器会跳闸啊?

网友K:
“配电箱总零线几乎烧断了,维修人员说用电过负荷,为什么会烧总零线,怎么不烧总火线啊,”

1、“零线几乎烧断了”是因为零线的有效截面小的缘故;

2、有效截面小的缘故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例如导线严重折损、导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