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变频器
电解炉能用变频器吗

楼主(2010-11-03):
请问各位高手,电解炉能用变;频器吗?如果可以,怎么样选型?安装调试应注意什么?

网友A:
我们倒是做过不少的电炉方面的案例,不知道你的产品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场情况,方便的话加我QQ私聊下,39034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