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做定时停机程序

楼主(2010-11-03):
大家好,我第一次用欧姆龙的PLC ,想请教一下,琢磨做一个定时停机的程序。用什么指令最方便呀。谢谢

网友A:
该琢磨的先琢磨差不多

计数 时钟等等

网友B:
不知道你的CP1E是不是N系列,是N系列在时钟上面做个比较,到达时间后SET,

不是N系列,自己做个计时器或计数器,到达条件后set。

网友B:
set要用停电保持的啊

网友C:
用长延时定时器做个开关,想定多久都行

网友D:
PLC内部时钟与设定的定时值做比较

网友E:
>,<,=DT --- 比較預設時間與現在時間

网友F:
谁有这方面的程序啊,我也想学习学习.....ea900@126.com

网友G:
是用CP1E N40DT的吧?

楼主:
我是用的CP1E-N40的。怎么写内部时钟呀,A350,还有高位时分,地位是秒。我在触摸屏里该怎么写呢。我用的是维纶的触摸屏。要是谁有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发给我学习一下吗,谢谢。我的邮箱是49114402@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