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OMRONPLC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0-11-03):
我从OMRON CPU中上载了程序,但里面的注释没有上载过来,怎样才能把注释给上载过来?

网友A:
首先,你要确认注释是否同程序一起下载了,欧姆龙默认不为注释分配存储空间,你需要在PLC的属性中设定需要分配多少内存作为注释空间。

Regards

网友B:
注释一般都只存在电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