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看电机被烧?

楼主(2010-11-04):
其实我就是个电盲。听说流水线不动了,领导让我去看看,我点了一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电机发出很底嗡嗡的声音。流水线没动。但再点一下就没有吸合了。第1我判断,是否负载大于电机转矩。于是我把装电机这头的档板拆开,看有没有东西卡住棍轮了,拆开后看没有。用手动了动链条,链条是松的,用手动了一下电机与减速箱的V形皮带。皮带很轻松。第2我判断是不是电机缺相,点动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后,用表测输入电机三相线,其中两根电压是220V左右,再与其中一相测得是400多V,搞不懂是何因?第2我判断是不是电机烧了。拆开电机上接线盒。有一股臭臭胶味。因为电机用了一年多了。也很正常。它有6个接线桩。上面三个是用铜片相连的。下面三个是独立的。用表一支针接触上面三个连一起的。一支针分别接触下面三个,其中有一个是通的。搞不懂是何因?过了一会儿,机修老大来了。他也是一知半解。一手不停按启动。一手与厂家打电话。过了一会。下面冒出浓烟夹杂着一股胶臭味,完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拿去维修吧

网友B:
用表一支针接触上面三个连一起的。一支针分别接触下面三个,其中有一个是通的

这个时候已经烧了啊,这个电机是星形接法的,你也可以测量下面的三根线,一般电阻值,一样就说明电机线圈没问题。

你们这里没维修电工的吗,如果是机电一体的,那这个机修老大,可以换掉了。

网友C:
第一电机肯定缺陷烧毁需维修,第二电源肯定缺相需查出后方可使用,否则还会烧电机。

网友D:
这个是最基本的故障啊,你们公司维修能力严重不足啊。可能小公司吧,直接外协维修,或直接联系设备供应商。就不要自己硬着上了。

楼主:
这是一家有1000多人的民营企业。买的非标自动化机台特别多。机修都是没有电工证的也包括我。都是在瞎搞。供应商说过保修期了。昨天打电话说买他们一台电机,他们说要2000多块。明摆坑人嘛。那台电机好像也就二,三百W。对了,昨天把电机拿去绕线圈,电机本来出线是六根线。绕过后是三极线。现在又拿回去重搞了。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E:
不能这么维修吧,在问题没有查清前,就盲目的按启动按钮,很勇敢,后果也很客观。

网友F:
其实但你按下按钮听到电机发出很底嗡嗡的声音就要立刻停机不要再开了,应为电机发出这种声音要么电机电源缺相,要么电机卡死了,再就是电机缺相。再按的话电机肯定要烧坏了!

网友G:
你们哪还要不要机修呀,我去包搞定。月新只要3000

网友H:
     “上面三个是用铜片相连的。下面三个是独立的。用表一支针接触上面三个连一起的。一支针分别接触下面三个,其中有一个是通的。搞不懂是何因?”

1、其中有一个是通的;

2、应该也是三个连一起的;

3、电机连接线开路,缺相烧的电机;

4、电机发出很底嗡嗡的声音,就是告诉你缺相,可怜啊!

网友I:
明显是电机缺相,三根线任意两相测得的数据都应该是400V左右,“上面三个是用铜片相连的。下面三个是独立的。”是电机的Y型接法。现在无法启动的话估计电机绝缘已经击穿了,用万能表就可以量出来。

网友J:
这个电机是星接的,用摇表摇一下吧,肯定接地了。拿去修吧,应该是缺相烧了。

网友K:
电机估计烧掉,送修吧。。。。。。

网友L:
典型的是缺相导致烧电机。维修人员处置也不当。6个接线柱维修后只剩下3个也可能是在电机内部把原先三个封接起来了,没什么问题,反正原来也是用铜片短接起来的

楼主:
请教11楼师父摇表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谢谢!

网友E:
摇表,就是摇的表,通俗说就是手摇发电机,电工必备。或者不是,因为偶不是电工。

网友M:
引用 楼主:
关于请教11楼师父摇表是什么东西?作用是什么?谢谢!

摇表简单的说就是测量电机线圈对地绝缘电阻的设备,一般用500V摇表就可以了。用的时候摇表正极接电机接线柱,负极接壳,匀速摇动摇表表把,正常阻值应在0.5兆欧以上。其实一般用不上摇表,只要有量程200兆欧的万用表就可以了。

网友N:
哎,一开始电机运行缺相就已经烧掉了

网友O:
招个电气维修工吧,要求高点,机电都会。不然这样下去的话,估计修电机的钱比请维修工的投入大得多。

网友P:
拿去维修吧。

网友Q:
维修可不能这样,太冲动了。

网友R:
1000多人的民营企业没有有证的维修电工,别说生产难以正常,更难保障设备人员的安全。

网友S:
这么简单的故障搞成这样。建议楼主有过这次经历以后最好去专业的培训机构去考个证,要不到时1k多人的企业出人命了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网友T:
维修可不能这样,没有判断出故障前,电机是不能反复启动的

要引以为戒

网友U:
不一般的牛逼,小问题变大故障呵呵,好的东西都让你修坏了呵呵

网友V:
牛B啊,这么容易的事情给搞成这样子,服了你老大

网友W:
那位机修老大是不是机械维修?

网友X:
1000多人的工厂没有一个正规维修电工,未免老板太小气了一点怪不得小电工没饭吃。宁可烧了整个厂也不愿意请个小电工,初级电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过烧了不冤枉,再烧点东西老板也不冤枉,就当烟花欣赏,再添置吗反正技术创新有进帐!

网友D:
技术人员,准确地说是机电技术人员,在国人(尤其是老板)心目中的重要性之低,由此可见一斑。完全可有可无啊,呵呵!!!!

网友Y(2011-01-02):
6+

52+6

41+

605+6215654654

网友Z:
缺相是烧电机的根本原因,必须找出故障点,更换后才能行的。

网友AA:
深深的同情下,在围观学习下

网友AB:
简单的故障,一般工厂电工都能处理

网友AC:
明显的缺相故障  缺乏维修经验  这么大的厂子没一个正经电工   也是说不过去   老板有问题  脑袋进水了

网友AD: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么维修吧,在问题没有查清前,就盲目的按启动按钮,很勇敢,后果也很客观。

网友H:
引用 网友AC:

明显的缺相故障  缺乏维修经验  这么大的厂子没一个正经电工   也是说不过去   老板有问题  脑袋进水了

我真见过这样的厂子!

网友AE:
缺相烧毁了电机,可惜啊,如果多检查一下,可能电机没有问题,只是有一相线断了,但长时间启动,电机就烧了

网友AF:
电机应该是星形接法,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任意两根线的电阻,看看是否接近平衡,如果不平衡,可以判断电机绕组有问题。还有用摇表测量绕组对地的绝缘

网友AG:
其实摇表是产生一定的直流电压的设备,主要是用来测设备的绝缘程度

网友AH:
哈哈,楼主胆大心不细,初生牛犊不怕虎

网友AI:
电机烧了是小事情,拿去修就行了,千万要注意安全。

网友AJ:
呵呵,国内的许多企业都不重视机电等维修技术人员!

网友AK:
我看这个东西最重要的是一个安全问题,老板不重视谁也没办法,就仅仅靠你自己是不行的。

网友AL:
电机的三根电源线之间无论怎么量,都应该是400(380)V左右,而在量到220V左右说明已缺相,三相缺一相后,好的二相被电机绕组分压,因此在电机端能测到线电压的一半电压。

网友AM:
其实我就是个电盲。听说流水线不动了,领导让我去看看,我点了一下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电机发出很底嗡嗡的声音。流水线没动。但再点一下就没有吸合了。第1我判断,是否负载大于电机转矩。于是我把装电机这头的档板拆开,看有没有东西卡住棍轮了,拆开后看没有。用手动了动链条,链条是松的,用手动了一下电机与减速箱的V形皮带。皮带很轻松。第2我判断是不是电机缺相,点动启动按钮接触器吸合后,用表测输入电机三相线,其中两根电压是220V左右,再与其中一相测得是400多V,搞不懂是何因?第2我判断是不是电机烧了。拆开电机上接线盒。有一股臭臭胶味。因为电机用了一年多了。也很正常。它有6个接线桩。上面三个是用铜片相连的。下面三个是独立的。用表一支针接触上面三个连一起的。一支针分别接触下面三个,其中有一个是通的。搞不懂是何因?过了一会儿,机修老大来了。他也是一知半解。一手不停按启动。一手与厂家打电话。过了一会。下面冒出浓烟夹杂着一股胶臭味,完了。请高手指点。 我看了一种感觉:是我们在看猴子耍,还是我们被猴子耍?

网友AN(2011-04-09):
引用 网友AC:
明显的缺相故障 缺乏维修经验 这么大的厂子没一个正经电工 也是说不过去 老板有问题 脑袋进水

引用 网友AC:
明显的缺相故障 缺乏维修经验 这么大的厂子没一个正经电工 也是说不过去 老板有问题 脑袋进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