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组态王怎么样让运行时不显示运行上面的菜单?

楼主(2010-11-04):
组态王怎么样让运行时不显示运行上面的菜单?就是只显示我开发的画面不要显示上面的菜单。还是就是怎么样开启电脑后直接运行组态王工程,不用进系统或开发环境?

网友A:
画面设置为覆盖式,不勾选标题杆
把运行系统图标的快捷方式放到开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