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压柜不能储能

楼主(2010-11-04):
遇到个高压柜,合闸后不能储能.

用手柄机械储能后再次合闸,仍然跳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看,跳闸时怎么导致的啊,

楼主:
可以肯定不是外部故障跳闸。我摇出小车后换备用断路器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储能电机部分查查,脱扣线圈部分查查。

网友C:
可能是行程开关调节不当,造成储能不到位开关不能合闸。而手动储能不用行程开关。

网友D:
你这个故障我们遇到过,我们是合闸时脱扣线路有一付触点没有断开,一合闸脱扣线圈又接通一次,所以又马上仍然跳闸,你查查控制回路吧

楼主:
就是怀疑储能电机前面的一对触点有问题。是不是要把断路器拆开才看的到?

网友E:
看看两台断路器都含闭锁线圈,是不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气控制回路吧。

网友G:
1、储能后再次合闸,仍然跳闸;

2、储能了,是脱扣没有锁上!

楼主:
高压开关柜储能现在还一头雾水

网友H:
具体要看设计者,有可能是设计者做的电气闭锁,不允许合闸。

网友I(2011-09-24):
储能回路断线所致,S1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具体要看设计者,有可能是设计者做的电气闭锁,不允许合闸。

有可能!

网友J(2011-12-14):
因为你合上了再跳闸,  应该是跳闸回路出现了故障。如果是电气闭锁的缘故,你是合不上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