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直流电机运行时电压降得厉害 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

楼主(2010-11-04):
    现在我公司有台旧叉车    现在电池坏了  , 现在把他改成交流220  。

    加入变压器后  整流出来 是 24V,但是工作的时候电压降到 十几伏。

请问大家是什么原因 ,有何解决办法 ,  万分感谢 。

网友A:
直流电源的功率小了引起

楼主:
对:陈华工控 关于

直流电源的功率小了引起

内容的回复:
这样的话  我把变压器换大的应该是没有问题,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