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诸位,50hz的电机是否能长期运行在60HZ?影响些什么?

楼主(2010-11-04):
我单位采购了一批50HZ/220V 电动执行机构,但是要在国外用,目前国外提供的电源为60HZ/220V,请问诸位高手是否能用?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单位采购了一批50HZ/220V 电动执行机构,但是要在国外用,目前国外提供的电源为60HZ/220V,请问诸位高手是否能用?会对电机有什么影响?
没大问题!力矩小点

网友B:
国外的用户见了你电机铭牌写的是额定50HZ,肯定跟你急眼。

超频运行对电机寿命有很大削减,不能长期运行。

网友C:
以前讨论过这个问题,楼主可以看这个帖子: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0608/4-BAE0-0596C182A58F-1.shtml

网友D:
转速不飞了起来了呀,电机迟早要烧坏。

楼主:
生产厂家建议用60HZ的电机。我们已经发货到国外了,有没有简单点的处理办法让它能满足60HZ的电源。谢谢各位了。

网友E:
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既然你知道人家那里是60HZ了,你还给人家50HZ的。

没办法还是求助日本吧,日本的电器都是50HZ、60HZ通用,建议研究研究日本人的产品。

网友F(2011-01-07):
电动执行机构用的电机应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负载不大,不知你用来调节什么??

你说得不明白。

网友G:
不知道会怎么样没试过,不过感觉应该是速度应该变快,力矩能变少,请各位指教

网友H:
如果是专用变频电机的话,估计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