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PLC和电脑无法连接

楼主(2010-11-04):
各位大大好,小弟初学PLC,刚开始就遇到点麻烦,我用的PLC是FX1N-40MR,编程线是USB-SC09-FX,驱动安装的光盘里的驱动,编程软件用的GX-DEVELOPER,当编程线与电脑连接后在设备管理里可以看到端口有连接,编程线上红灯亮,再将编程线插到PLC上,然后在编程软件里设置好相同端口和波特率,结果连接时,一直出现提示:无法与PLC通信。可能有以下原因。通信超时(连线断开,不支持制定的波特率);该工程与连接的PLC类型不同;PLC被复位了。请关闭窗口再执行;监视条件机能出错。(执行了运行中的其他机能,使用了不支持的通信路径)

   请问谁告诉我怎么回事呀,是不是线有问题,还是PLC有问题,或者我少做了什么

网友A:
先读取PLC型号,测试一下通讯。看看?波特率不用改。只要驱动没有问题,就可以用。COM口号要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先读取PLC型号,测试一下通讯。看看?波特率不用改。只要驱动没有问题,就可以用。COM口号要对。

如何读取PLC型号?我是直接在软件里选择的我的PLC型号,COM口是一样的,驱动用的光盘自带的RS232 DRIVER

网友B:
需要各品牌的PLC电缆的找我呀  13728186991  茶小姐

网友C(2010-12-27):
PLC正常通电情况下,再试.

网友D:
SC09垃圾电缆 经常出问题

网友E:
驱动安装好了 端口设置好 没什么特殊的

QQ 38031103

PLC 触摸屏 文本显示器 编程电缆 等等

网友F:
首先电脑是什么操作系统,XP和WIN7的驱动是不一样的。CP2102 USB to UART Bridge Controller

然后选型再连接前将端口设置好

网友G:
7楼分析的有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VISTA系统驱动也不一样,先要把操作系统问题排除,如果是线的问题可以换一根再试

网友H:
多半是PLC的类型选择问题。

网友I:
看PLC类型,2N还是Q系列的,你选择FX系列,再看看COM口,右键我的电脑看看用了那个COM口,一般USB用的不是COM1。然后点通讯测试,一般线没问题的情况下都能通讯~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