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40变频器,怀疑24C02,但没有程序,求助!!

楼主(2010-11-04):
M440变频器,7.5KW,开机报F0054,怀疑24C02,但没有程序,哪位师傅能发给我一份吗,感激

网友A:
你查一下I/O板,会有发现的

网友B:
西门子有几块板都有程序,如果不对就会报警

网友C:
报F0054可能 原因是:1、连接的I/O板不对;2、I/O板检测不出识别号,检测不到数据;  你检查哈数据 或 换个I/O模板吧

网友D:
你们真有程序吗?如果像驱动上的掉了程序怎么办啊?遇到有关什么芯片和程序的问题我每次都是换板子。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