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时需要设置哪些参数?

楼主(2010-11-04):
我用的VFD-B的变频器,现在和PLC不能通讯,

着个程序以前用过,能通讯的,现在怀疑是不是变频器没有设置对。

02-00    设(04)通讯由RS485输入

02-00        (01)

09-00       (01)

09-01           01

09-04           01

网友A:
1.檢查配線是否正確

2.變頻器功率為多少?如果功率較大,煩請檢查是否正確接地及輸出側是否正確安裝磁環

3.變頻器參數設置是否正確

4.檢查PLC的M1127,M1129,M1140等裝置狀態

楼主:
对:lesing 关于

1.檢查配線是否正確

2.變頻器功率為多少?如果功率較大,煩請檢查是否正確接地及輸出側是否正確安裝磁環

3.變頻器參數設置是否正確

4.檢查PLC的M1127,M1129,M1140等裝置狀態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参数没设置好。

内容的回复:

网友B(2011-03-09):
广告满天飞啊!。。。。。。。。

网友C(2014-03-10):
楼主 跪求给我发一份通讯程序啊 小弟急用  谢谢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 跪求给我发一份通讯程序啊 小弟急用  谢谢啦

625016208@qq.com

网友D:
变频器设置成RS485模式,通讯站号不能和PLC一样、通讯参数完全和PLC一样!接下来,运用MODBUS指令读写通讯地址;就可以控制电机旋转了

网友E:
还要在09参数里设置:09-00地址

09-01通讯速率

09-04通讯协议格式

网友E:
还要看PLC的数据寄存器D1120内部的值设定的是多少,要与变频09-04格式一致

网友E:
还要看PLC的数据寄存器D1120内部的值设定的是多少,要与变频通讯参数09-00,09-01,09-04格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