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EMENS 200 PLC 热备用

楼主(2010-11-04):
请教各位大侠,SIEMENS 200 的PLC能实现两台互相备用吗?或有主、辅之分。如果有扩展模块,扁平电缆怎么连接?

楼主:
补充:两台200PLC不必随时监控对方,一个有问题切上另一个即可。主要问题是扩展模块的扁平电缆如何接入两个PLC呀!各位大侠能给提供个思路也可以呀!拜托诸位了!

楼主:
使用过两台200PLC备用的老师请支持一下好吗?

网友A:
是可以热备的,是利用软冗余的方式,冗余库是我自己开发,也曾用200的PLC来做一个小系统的ESD,而且是IO冗余,切换时间为30MS,如果需要请联系我!QQ:79867128

网友B:
对:剑思庭 关于

是可以热备的,是利用软冗余的方式,冗余库是我自己开发,也曾用200的PLC来做一个小系统的ESD,而且是IO冗余,切换时间为30MS,如果需要请联系我!QQ:79867128

内容的回复:给我来份吧,谢谢,我的邮箱:wangrong8690@126.com

网友C: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zhanzilng762264@163.com

网友D:
没有必要的,

如果你的系统真的那么重要,你就不会选用如此不是很可靠,没有运行经历的系统

如果不重要,呵呵,就不需要

网友E(2011-02-18):
要冗余,怎么敢用200,你不是找事做吗?

网友F:
你们真牛 我只知道S7400才有I/O冗余 S7 300也只能软冗余 你们搞了个S7 200I/O冗余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们真牛 我只知道S7400才有I/O冗余 S7 300也只能软冗余 你们搞了个S7 200I/O冗余 不知道是真还是假?!!

何为软冗余

网友F:
从字面上讲,也就是实现的方式上:
1)软冗余是通过软件实现,也就是是西门子的SWR软件包;硬冗余,则是使用CPU417H;414H;412H来实现,对于PLC本身的操作系统及硬件设置上均不同,硬冗余的同步机理为事件同步。
2)硬冗余的两个热备系统必须使用相同的PLC;软冗余的两个暖被系统可以使用不同的PLC。
3)硬冗余的同步链路采用同步模块和光纤,有长距,短距两种;软冗余则使用MPI,DP(CP343-5,CP443-5)和IE(CP343-1,CP443-1),程序内部调用的是xsend/xrcv;AGsend/rcv以及Bsend/rcv(仅对400),这也就是为什么S7-300 PN CPU无法使用集成PN口来实现同步的原因。

从性能上来:
1)冗余的层级:软冗余无法进行IO冗余;IO冗余仅能在硬冗余里实现。
此外,Y-link仅能在硬冗余中实现。
2)系统切换的时间:硬冗余:PLC无切换时间,因为程序同时在两个CPU里运行,硬冗余里成为主动切换;被动切换,也就是从站切换的时间<100ms;
对于软冗余,冗余程序仅在主CPU内执行,备用CPU仅执行非冗余段程序,切换时为整个系统的切换。切换时间取决于同步链路的类型,速率和同步数据量的大小,DP从站的多少,多为秒级。
对于切换,软冗余系统中,DP从站的接口模板或DP链路故障均会造成主备CPU的切换,而引起整个系统的切换;而在硬冗余中,从站的故障不会造成主备CPU的切换。
3)信息的丢失:2)提到了切换,很自然的,CPU间的切换可能导致部分信息,如报警的丢失,因为报警在当前激活的主CPU中进行处理。所以,软冗余系统中会存在信息的丢失;而硬冗余系统中,由于CPU间为事件同步的方式,且切换无时间,保证了信息不会丢失,也就是硬冗余中所说的平滑切换。
4)通信架构:
400H系统与上位机间的通信有多种架构,需要使用CP1613和redconnect实现,网络构成方式:双通道,四通道,单环,双环等;400H间建立的是容错S7连接。
5)H-CiR功能:
硬冗余系统支持H-Cir功能,可在线修改组态,增删模板,更换存储卡等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没有必要的,

如果你的系统真的那么重要,你就不会选用如此不是很可靠,没有运行经历的系统

如果不重要,呵呵,就不需要

网友I:
不要看扁S7-200。

从本人10多年来使用100多套S7-200的经历看,到目前为止,PLC本身尚没有发生过问题。它是很可靠的。

对可靠的东西搞冗余,既没有必要,也是适得其反。

关键不是冗余,而是把程序搞精细,完善外围电路,好的外围电路可以让PLC如虎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