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家里突然停电马上就又来电了(时间很短也就1秒2秒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1-04):
有时候家里突然停电马上就又来电了(时间很短也就1秒2秒钟)是什么原因?不常有但每年都能遇上几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有懂的朋友介绍介绍!

网友A:
是家里总的线路哪里接触不好了,查查吧。

网友B:
我家楼里遇到一次。最后发现时进线接头烧掉了。

网友C:
貌似传说中的“晃电”现象

网友D:
估计是接触不良的原因吧。。。。。。。。。

网友E:
应该是晃电,由于用电高峰电网欠电或电网瞬时掉电引起的。也有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造成的或虚接也能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F:
有时候碰上大短路,造成晃电;还有的电网是两段母线供电,带备自投装置,一段母线掉电后,另一段母线又合上了;或一段母线供电,带自动重合闸装置,线路发生故障,如短路等情况后,线路被跳开,然后装置在几秒内重新合闸。

网友C:
说实话“每年碰上几次”不算什么了?现在济南的供电系统可靠性还不错的

网友G:
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H:
按各位所说,是电网原因或配电电路问题。

后一种,包括接触不良等,可检查;前一种,可询问周围用户,有否此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时候碰上大短路,造成晃电;还有的电网是两段母线供电,带备自投装置,一段母线掉电后,另一段母线又合上了;或一段母线供电,带自动重合闸装置,线路发生故障,如短路等情况后,线路被跳开,然后装置在几秒内重新合闸。

可能就是此情况,

1、线路有重合闸装置,设置时间在1-2S左右

2、线路的双电源的投切时间是1-2S左右

网友I:
自动重合闸

网友J(2023-09-05):
和家里没关系,属于外部送电瞬停~

网友K(2023-10-10):
有一种情况是外电,也就是电网电压波动造成的“晃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