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驱动器用滤波器选型求助

楼主(2010-11-04):
我现在使用的伺服驱动器容量分别为15A和30A,现在我想给这两个伺服驱动器选配滤波器,想请问一下我是应该按照实际运行电流来选择滤波器还是按照伺服驱动器容量的标称值15A和30A来选择滤波器呢?

楼主:
自己up一下,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实际运行电流的瞬时最大值来选吧,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