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相电的零线与地线的区别?

楼主(2010-11-05):
     由于机台有电(有时用手不小心碰到有麻麻的感觉)。我就把我的机台接地。拆开电源插座箱。这电源插座箱是从附近的电柜引出的单相220VAC,看到有三根线,火(红)线,零(黑)线,和地线(绿黄)。电源插座不是三个孔吗?红在左边孔,黑在右边孔,绿黄在上面孔。然而他把黑色线和绿黄线都接这个铁箱的箱体上。这是为什么?是把零线和地线都接地吗?

     还有昨天拆开一流水线的控制柜,端子排上有L1,L2, L3 ,PE, N。这是什么意思?望前辈们指教。谢谢!

     我用的是360安全浏览器3.2正式版,悬尝分输不进去。为什么?

网友A:
L1,L2, L3是三相电源线,PE是接地线, N是零线。

上边的黑线跟绿黄线都接在箱体上是零地混接的现象,相当于一根相线经过负载后直接跟大地接到一起了。一般我们用的零线是从变压器的中间抽头了取出来的,而不是用的接地线。

网友B:
电源插座接线有误。正确接法应该是左零右火,即左黑右红,上面接黄绿线。另外零线和地线是不能接在一起的,因为如此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C:
L1,L2, L3是三相电源线,PE是接地线, N是零线

这是常识,最好看看专业的书,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