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参数锁定了怎么办?

楼主(2010-11-05):
用的是B型变频器,参数被锁定了怎么样能解除?

网友A:
将00-07設定57522 (或者33582),然后将00-08设置为0,将变频器电源ON/OFF一次。

网友B:
恢复到出厂设置.........................

网友A:
恢复出厂值是不能接触密码的。

楼主:
谢谢各位已经解决了!

是在00-02中设置为00,然后关掉再开就可以。

网友C(2012-06-06):
各位台达V变频器参数锁定

网友D:
变频器参数不能随便乱改,否则会引发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