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5.0退出老是有这个问题 大家进来看看解决下

楼主(2010-11-05):
我是在调度里设置了一个后台调度

脚本如下

Dim UserID As String
Dim UserName As String
Dim GroupName As String
System.FixGetUserInfo UserID, UserName, GroupName

Dim WorkspaceApp As Object
Set WorkspaceApp = GetObject("","Workspace.Application")
Dim TargetVar As Object
Set TargetVar = WorkspaceApp.Documents("User").Page.FindObject("UserID")
TargetVar.CurrentValue = UserID
Set TargetVar = WorkspaceApp.Documents("User").Page.FindObject("UserName")
TargetVar.CurrentValue = UserName
Set TargetVar = WorkspaceApp.Documents("User").Page.FindObject("GroupName")
TargetVar.CurrentValue = GroupName

我的退出脚本如下:

Dim iResult
Dim hw&, cnt&
hw& = FindWindow("iFix Startup", vbNullString)

If hw& = 0 Then
MsgBox ("无法关闭演示系统。请使用 Windows任务管理器将工作台关闭。")
End If
If hw& <> 0 Then cnt& = SendMessage(hw&, &H10, 0, 0&)

大家看看是不是我的脚本有什么问题 为什么老是退出iFIX的时候会弹出这个错误呢?

网友A:
FindWindow("PROFICY  IFIX 启动", vbNullString)

网友B:
ifix 5.0目前项目中用确实老是有一些问题 建议楼主将所有的补丁打上 在查找问题 即使现在没有问题我也是建议你把补丁打上

网友C:
Dim iResult
Dim hw&, cnt&
hw& = FindWindow("iFix Startup", vbNullString)

If hw& = 0 Then
MsgBox ("无法关闭演示系统。请使用 Windows任务管理器将工作台关闭。")
End If
If hw& <> 0 Then cnt& = SendMessage(hw&, &H10, 0, 0&)

 要看运行IFIX时第一个小窗标题名称。或用MFC的SPY工具查找小床的classwindow 类名,并发出WM_CLOSE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