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尺寸项目,拍照区域100×100mm,测量精度0.005mm,能做到吗?

楼主(2010-11-05):
1、测量区域:100×100mm。

2、测量精度:0.005mm。

3、为了保证测量精度,用最高精度的相机最大的拍照区域有多大?

4、有没有其他测试方案??

5、我公司在佛山顺德,有兴趣的朋友请留下联系方式!

6、谢谢大家!

网友A:
在成像条件合适的情况下一般2000pixel的相机拍摄100mm范围可以达到的整像素分辨能力为0.05mm,需要进一步采用亚像素算法提高测量精度。但是系统的测量精度要达到0.005% FS ,难度不低。

其他可采用的方法:如果工件有基准边,可以选择固定位置拍摄部分区域的方式;没有基准边,但是形状及拍摄位置相对较为固定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固定的光学镜组对测量两端进行固定关系的拍摄。

中科智能  视觉产品部

我的联系方式sjy@casbrain.com, QQ:11208 06651,具体需求可以发一份给我,帮助参考。

网友B:
1,在基本符合检测精度的情况下(0.005mm内3个像素点), 考虑到最小FOV 100, 需要相机最小像素为600万左右(推荐使用800万像素相机。

2, 建议您按照0.005mm内5个像素点的精度来选择相机, 按0.005mm内5个pixel计算,需要相机像素约为1000万左右。

可与我联系,获取相机资料及报价书。谢谢

今明视觉科技(苏州)有限公司

sales.cn@jm-vistec.com    QQ:  534922091

网友C:
要达到0.005MM精度,按照二楼说法1000万像素可不够哦,1000万像素分辨率是:3648*2736,在视场100*100的范围内,按标准3个像素确定0.005mm,1000万像素取最小像素边2736,每个像素达到的精度是100/2736=0.0365mm,需要3个像素确定精度,就是说每个像素的精度是0.005/3=0.00167mm,准确算来相机分辨率最小像素边的像素量要达到6万,但视场是方形的,也就是说相机分辨率最小是60000*60000=36亿,我日。要达到这种高精度的视觉检测,最好是分区检测,全区域检测达不到要求,我司代理美国康耐视视觉,如果有需要可联系我warky@cantorcn.com:QQ 2547145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