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ID控制

楼主(2010-11-05):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我看台达的101例最后一个程序使用PID控制烤箱温度的。可我有一点不明白mov    k800      D10    是设置目标温度的是80C

mov      k400     D200   是设置取样时间的4是S       mov     k4000       D20    是设置GPWM周期的是4S

我想问的是同样是4S的时间   为什么取样时间是k400                 而GPWM周期为K4000

有点看不懂了  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A:
他与后边使用的指令有关,不过D200送的数应该为K40,FTC指令的时间单位是100ms,GPWM指令的时间单位是1ms,这样算的时间都为4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他与后边使用的指令有关,不过D200送的数应该为K40,FTC指令的时间单位是100ms,GPWM指令的时间单位是1ms,这样算的时间都为4S

好的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