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

楼主(2010-11-05):
安川变频器常见故障

UV1 主回路低电压(PUV) 运转中主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15ms,(瞬停保护 1)检查电源电压及配线 A

  Dc Bus undervolt 护2S)低电压检出标准200V级:约190V以下400V级:约380V以下

  UV2 控制回路低电压(CUV) 控制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2)检查电源容量

  CTL Ps Undervolt

  UV3 内部电磁接触器故障 运转时预充电接触器开路   A

  MC Ansewerback

  UV 瞬时停电检出中 1)主回路直流电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2)预充电接触器   B

  Under Volatage 3)控制回路电压低于低电压检出标准

  OC 过电流(OC) 变频器输出电流超过OC标准 1)检查电机的阻抗绝缘是否正常 A

  Overcurrent 2)延长加减速时间

  GF 接地故障(GF)变频器输出侧接地电流超过变频器额定电流的50%以上 1)检查电机是否绝缘劣化 A

  Ground fault 2)变频器及电机间配线是否有破损

  OV 过电压(OV) 主回路直流电压高于过电压检出标准200V级:约400V 400V级:约 延长减速时间,加装制动控制器及制动电阻 A

  Overvoltage 800V

  SC 负载短路(SC) 变频器输出侧短路 检查电机的绝缘及阻抗是否正常 A

  Short Circuit

  PUF 保险丝断(FI) 1)主回路晶体模块故障 2)直流回路保险丝熔断 1)检查晶体模块是否正常 A

  DC Bus Fuse open 2)检查负载侧是否有短路,接地等情形

  OH 散热座过热(OH1) 晶体模块冷却风扇的温度超过允许值 检查风扇功能是否正常,及周围是否在额定温度内 A

  Heatsink Over tmp

  OL1 电机过负载(OL1) 输出电流超过电机过载容量 减小负载 A

  Motor Overloaded

  OL2 变频器过负载(OL2) 输出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值150%1分钟 减少负载及延长加速时间 A

  in Overloaded

  PF 输入欠项 1)变频器输入电源欠相 2)输入电压三相不平衡 1)检查电源电压是否正常 A

  inut Pha Loss 2)检查输入端点螺丝是否销紧

  LF 输出欠项 变频器输出侧电源欠相 1)检查输出端点螺丝及配线是否正常 A

  Output Pha Loss 2)电机三相阻抗检查

  RR 制动晶体管异常 制动晶体管动作不良 变频器送修 A

  Dyn Brk Tansistr

  RH 制动控制器过热 制动控制器的温度高于允许值 检查制动时间与制动电阻使用率 A

  Dyn Brk Resistor

  OS 过速度(OS) 电机速度超过速度标准(F1-08)   A

  Overspeed Det

  PGO PG断线(PGO) PG断线(PGO) 1)检查PG连线 2)检查电机轴心是否堵住 A

  PG Open

  DEV 速度偏差过大(DEV) 速度指令与速度回馈之值相差超过速度偏差(F1-10) 检查是否过载 。

  Speed Deviation

  EF 运转指令不良 正向运转及反向运转指令同时存在0.5秒以上 控制时序检查,正反转指令不能同时存在 B

  External Fault

  EF3-EF8 端子3外部异常信号输入 外部端子3-8异常信号输入 1)由U1-10确认异常信号输入端子 A

  External Fault3-8 EF4-EF8-端子4-8 2)依端子设定之异常情况进行检修

  OPE 01 变频器容量设置异常 变频器容量参数902-04)设定不良 调整设定值 C

  OPE02 Limit 参数设置不当 参数设定有超出限定值 调整设定值 C

  异常表示 故障内容 说明 处理对策 等级

  OPE 03 Terminal 多功能输入设定不当 H1-(01-06)的设定值未依小而大顺序设定或重复设定相同值 调整设定值 C

  OPE 10 v/f参数设置不当 E1-(04-10)必须符合下列条件:Fmax大等于(E1-04)FA大于(E1-06) 调整设定值 C

  v/f Ptrn Setting FB大等于(E1-07) Fmin(E1-09)

  OPE11 参数设定不当 参数设定值1)C6-01大于5KHz但C6-02小等于5KHz 调整设定值 C

  Carr frq/on-Delay 2)C6-03大于6 但 C6-02小等于C6-01

  ERR EEPROM 输入不良 参数初始化时正确信息无法写入EEPROM 控制板更换 B

  EEPROM/Rlw Err

  CALL SI-B传输错误 电源投入时控制信号不正常 传输机器控制信号从新检查 C

  Serial Com Call

  ED 传输故障 控制信号送出后2秒内未收到正常响应信号 传输机器控制信号从新检查 A

  Memobus Com Err

  CPF00 控制回路传输异常1 电源投入后,5秒内操作器与控制板连接异常发生 从新安装数字操作器 检查控制回路的配线 A

  COM-ERR(OP&INV)

  CPF01 控制回路传输异常2 MPU周边零件故障 更换控制板

  COM-ERR(OP&INV)

  CPF02 基极阻断(BB)回路不良 变频器控制板故障 更换控制板 A

  BB circuit Err

  CPF03 EEPROM 输入不良

  EEPROM Error

  CPF04 CUP内部A/D转换器不良

  Internal A/D Err

  GPF05 CUP内部A/D转换器不良

  External A/D Err

  CPF06 周边界面卡连接不良 周边界面卡安装不正确 周边界面卡从新更换 A

  Option Error

  CPF20 模块指令卡的A/D变换器不良 AI-14B卡的A/D变换器动作不良 更换AI-14B卡 A

  Option A/D Error

  故障等级的内容定义

  A:重故障,电机自然停车,故障的异常表示显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输出(18) (20)接通

  B:轻故障,电机继续运转,故障的异常表示显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不动作,多功能输出。选用时动作

  C:警告,变频器不动作,故障的异常表示于数字操作器上,异常接点多功能输出端子,不动作。
更多变频器资料来源: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