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变频器之间能否通讯?

楼主(2010-11-05):
不用PLC只用2台变频器怎么样能让一台跟踪另一台变频器的频率。

如1#变频器设置30HZ,2#变频器马上跟踪至31HZ。就是这样,2#变频器都比1#要多1个HZ。

着个能做吗?

请各位大虾,高手指教!

小弟在这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可以。需要用到同步卡,设置一个变频器作为主机而另一台作为从机,同步卡检测主机的频率和相位,然后给从机发出相应的指令即可

网友B:
只要一个变频器有当前频率的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多一个赫兹的话就把模拟量的偏移调到一个负数。或者另一个调到正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需要用到同步卡,设置一个变频器作为主机而另一台作为从机,同步卡检测主机的频率和相位,然后给从机发出相应的指令即可

哪有卖同步卡的?有说明书吗?

楼主:
对:芳季 关于

只要一个变频器有当前频率的模拟量输出就可以了。

多一个赫兹的话就把模拟量的偏移调到一个负数。或者另一个调到正数。

内容的回复:

这个调整偏移量是不是在变频器参数里面改?

网友B:
这个调整偏移量是在变频器参数里面改

网友C:
如果用模拟量而不用通讯或其他数字量的方式实现精确的设定频率跟踪比较困难,但这有必要吗?

网友B:
我一个小时前知道的信息。OMRON的3G3MX2变频器本身可以做主站。100%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