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不容易烧

楼主(2010-11-05):
我们工厂里伺服电机没见过烧毁的

但是SEW或者住友的减速电机经常漆包线烧糊了。

请问?

网友A:
伺服电机的电流直接受控,一般不会过流。

减速电机闷车过流,电流激增,若保护不到位,就容易烧毁。

网友B:
电机不容易烧,但驱动器国产的可能就会烧

网友C:
伺服的控制器对伺服电机的各种保护机能较为完善,是一般的交流异步机所不能比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