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运动控制论坛的下述帖子有什么错误,凭什么要删掉,中国工控网请回答!

楼主(2010-11-05):
这是我在运动控制论坛发的帖子,今天被删掉,有什么理由请说明|

这是我在运动控制论坛发的帖子,今天被删掉,有什么理由请说明|

网友:
刘志斌
计算垂直丝杠转动一周,物体匀速上升或者下降一个螺距时,系统克服摩擦力做的功:
克服摩擦力做的功=μ×mg×cosα ×h/sinα=μ×mg×h×ctgα=μ×mg×h×截面圆周长/ 螺距
=μ×mg×截面圆周长
=μ×mg×2πR
上式 BP为螺距,R为 丝杠的截面半径,2πR 为丝杠的截面周长 ,mg为物体的重力,μ为摩擦系数。

网友:
刘志斌
可见搂主的公式是计算系统克服摩擦力做的功,或者是丝杠系统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
可见搂主的公式是计算系统克服摩擦力做的功,或者是丝杠系统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

网友:
刘志斌
丝杠垂直时,物体与丝杠之间的摩擦力=μ×mg×cosα
=μ×mg×2πR/√【(2πR)^2+BP^2】

网友:
刘志斌
丝杠水平时,物体与丝杠之间的摩擦力=μ×F×cosα
=μ×F×2πR/√【(2πR)^2+BP^2】
上式 BP为螺距,R为 丝杠的截面半径,2πR 为丝杠的截面周长 ,F为移动物体的推力,μ为摩擦系数。
丝杠水平时,物体与丝杠之间的摩擦力=μ×F×cosα
=μ×F×2πR/√【(2πR)^2+BP^2】
上式 BP为螺距,R为 丝杠的截面半径,2πR 为丝杠的截面周长 ,F为移动物体的推力,μ为摩擦系数。

网友:
刘志斌
所以楼主的公式中,没有计算惯量的内容!
所以楼主的公式中,没有计算惯量的内容!

网友:
刘志斌
1、丝杠水平时,物体与丝杠之间的摩擦力=μ×F×cosα ,是推力F产生的;
2、丝杠水平时,物体的重力压在杠上,这个重力产生的摩擦力=μ×mg。
3、所以丝杠水平时,系统的摩擦力应该是μ×(F+mg)…;

网友:
刘志斌
1、丝杠水平时的摩擦力是μ×(F+mg)…;
2、丝杠垂直是的摩擦力是μ×mg…;
3、所以丝杠垂直时的摩擦力小,水平时的摩擦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