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号机的故障

楼主(2010-11-05):
线号机根据具体的显示灯亮的结果判断条码机的故障:第一个电源指示灯是始终亮着的。
  情况
  (1):电源指示灯与暂停指示灯同时亮证明是打码机刚用完纸后的暂停,只需要按一下控制面板上面的PAUSE就可以了。
  (2):电源指示灯与错误指示灯一起亮,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打码机屏幕上写的是什么,有如下三种情况:PAPER OUT、RIBBON OUT、RIBBON IN,英文的意思是纸张耗尽或者色带耗尽,需要更换纸张或者色带,也有可能是纸张或者色带没有安装好。此时应保持开机状态下打开打印头,重新安装纸和色带(装纸时注意纸要紧贴内壁,色带完全覆盖在条码纸上,红色挡纸板将条码纸卡紧),合上打印头按暂停键(PAUSE)。
  (3):电源指示灯,数据指示灯和错误指示灯同时亮的时候,首先应该将残留数据从打码机中删除,具体做法是按键CANCEL(取消按钮)长按三秒以上,当数据指示灯熄灭之后,再根据条码机上的错误指示重新安装纸和色带或者调整传感器的位置(传感器在打码机打印头的下方,如果在带电的情况下可以看到发出红色的光),使其达到中间的位置。

网友A:
朔方线号机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