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旁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1-05):
现在我们有一个客户要求变频带旁路的一套控制柜,我的理解是两种启动方式一种是变频起动另一种是工频全压起动,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学生接触的不多,有没有哪位师傅解释一下这半个名词?

楼主:
解释一下是变频器室380v

网友A:
对的,就是这样的,变频和工频可以切换

网友B:
客户应该是说一个工频的一个旁通的吧?

网友C:
嗯嗯 那个旁路的就是直接输出  不经过变频,  要是变频故障了    可以转到旁路那

网友D:
对的,旁路就是变频完了转到工频运行。